+PRWSRC 3V 多

楼主(2012-09-02):
PQ30 4脚19V 3脚 3点多V  偏低 太多了。S级也不 短路?
  我让 3脚和 4脚 连在一起  公共点 有19V电压了。但是 还是没有3V 5V  待机芯片的开启没有。

PQ30 不坏。PQ30G级 原件找了个遍 都没有 找出来那的问题

测试主板也没有 短路。

网友:
查G极三个控制信号电压 +VH28最先查

网友:
同意楼上的帅哥说的哦

网友:
升压电路确实易坏,像有些机型彩用的P2805。没升压基本是它坏了。

网友:
楼主刚进这行吧 前级和待机都很好修的 只要条件满足差不多都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