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进液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02):
接到一台宏基4535G,故障现象是不加电,接电源一试,无待机。拆机后发现机器有较严重的进液,是从触控板处进液的,腐蚀严重,如图:
接电源测试,无3V5V输出。该机3V5V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237,先清洗干净再看吧(此处略去若干字)。清洗干净后,发现接6237第6脚供电的一个0值电阻损坏,且一端焊盘已脱落,飞线接好,再通电,还是无待机,还是打开电路图慢慢查吧。万用表测试,7脚LDO无输出,4脚EN_LDO无输出,14脚EN1也无输出,本想换个6237试试,但VREF是正常的,所以觉得芯片应该没有坏。测量EN_LDO时发现PD8和PD12之间是开路的,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PD8接PD12那端的焊盘已部分缺失,连上,对照图纸再测,发现PR55这个47K的电阻也不见了,呵呵,估计是清洗时掉了,而且1脚那端焊盘也腐蚀完了,连线之。

再接电源,此时待机3V5V出来了,按开关键,电流上到0.5A左右就掉电了,唉,果然没那么简单,接着查吧。
测量开机瞬间,只有内存的1.8V出来了,其他的北桥供电、显卡供电、CPU供电统统没有,怎么查呢?还是按时序来吧。
此机板号LA-4921P,仁宝的,按照时序检测,机器现在可以触发,前面的那些就可以不管了,优先在进水部位附近查:查EC有无发出SYSON、SUSP#,答案是有,再查VSB电压,也有了。测量U24时发现D极输出只有1.5V,明显不对啊。有头绪了,查U24的G极,电压不对,G极正常应该有18V的电压,是VSB给过来的,对照图纸一看,哈哈,R239这个200K的电阻坏了,而且放大镜下一看,也是一端焊盘腐蚀没了,果断连线。
再加电测试,电流上去了,机器亮了,至此修理完成。

新手,没发过这种带图的帖子,欢迎拍砖啊,呵呵

楼主,我有点不明白哦,当只有3.5伏和。内存的1.8的时候,我觉得电流应该上不到0.5几的吧,这样最多能上到0.2几,大家觉得呢?要是上到0.5几那应该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啊。仁宝的机器所有电压

网友:
平遥城砖来了

网友:
犀利啊  学习了拿分走人

zhourongjian123 -1 可怜的人
LQW520 -5 你走得了吗?

网友:
新人就这么厉害了啊??
进水断线的真多呢,特别是电阻一端容易接触不到,导致电压不过!

网友A:
哇,腐蚀得那么严重呀,楼主真是厉害,请问下楼主 U24的G极为什么是18V呀?

网友:
楼主的时序也太清楚了,是在哪学的呀,也想学学,不然修机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修的不错,看来仁宝的时序理解透了

网友:
很是犀利啊!!!!!多向你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房东是非常强大的,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进液的 主要还是进液部位

网友:
楼主厉害,进水机有时很修的

网友B:
是这样的,插入适配器时,U24的G极并不是18V,此时,U24是截止的,也就是只插适配器未按开关键时,并不产生+5VS。当按下开关键时,U24的G极会产生18V的开启电压,这样U24就导通了,产生+5VS。

网友:
腐蚀这么厉害还能修好了,不得不佩服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按照时序修板子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网友:
哇高手啊,对于我们初学者有很大的帮助啊。。。。请LZ多发点这种维修纪实

网友:
技术是关键!不错!

网友:
楼主真历害。。。非常值得学习。。。分析很清楚。。。谢谢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插入适配器时,U24的G极并不是18V,此时,U24是截止的,也就是只插适配器未按开关键时,并不产 ...

原来如此,谢谢楼主的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腐蚀得那么严重呀,楼主真是厉害,请问下楼主 U24的G极为什么是18V呀?

平转平需要高电平才行的,不过一般12以上就可以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对于仁宝的上电时序貌似也挺了解的。。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VREF已经产生了,为什么会没有LDO这个电压呢

网友:
据说LDO需要4脚来开启,开启脚是通过分压得来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犀利啊 值得学习 对仁宝的时序很是了解啊

网友:
楼主很厉害,对时序很了解!

网友:
高手啊 向你学习

网友:
一句话,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焊接和飞线能力不错,电路分析也很好,电源类故障维修里不错的文章

网友:
我看了维修前的图与清理后的主板相差太大了,能达到这种效果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