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PU核心电压和内核电压VTT的区别

楼主(2012-09-02):
小弟在看CPU供电电路中看到CPU有核心电压和内核电压  请教   核心电压是做什么的  内核电压是做什么的??还是370的外核电压是做什么的??  小弟在坛子里搜了半天  也没看到有用的回答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没有老湿指点一下吗    小弟查了很多资料  很困惑啊

网友:
虽然出发点很好,但是按照常规来说你犯了维修的禁忌~,搞维修的一般只需要知道CPU工作需要哪些电压,正常范围值是多少,VCRO是哪一相,测试点在哪里等等就行了,过于刨根问底的话按照老孙的话来说就是出于
爱好来学习了~ 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