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2-09-02):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拿来一个华硕3待主板具体什么型号我没有看 问题是不过内存我测量了下内存电压只有1.2V正常时1.5V我把旁边的MOS管换了还是不行  内存一直在报警 求救各位师傅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你要确定mos管是好的

网友:
学习   下    高手来答

网友:
查下PWM信号肯定有问题的 这个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
应该断线了

网友:
测量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有不良,还有就是电压反馈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上的是多大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