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走弯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02):
机型:V3000 965集显
故障现象:通电不亮
                  电流打了两三个滚后挡在0.7A
                 初步判断档显卡。
通查各供电电压,
正常。
刷BIOS,
无效。
测内存时钟,SM总线正常
查北桥外围,
没有发现异常点。

加焊965GM
亮了一次。
第二次开机又档0.7A

反复测试,
发现:
都是冷机第一次触发能亮机,
第二次以后就又挡在0.7A。

遂换之,
这下基本上触发后都档0.7A
只有偶尔能亮。

这下头有点大了……
想想冷机OK,热机不良
也许跟关键点的供电质量有关系。
于是,
找出一片V3000坏板(HP的贡献之一:任何维修店都不会缺少V3000的料板)
将北桥背面的C424.TC13依次换掉
无效。
NND
板子翻过来,
北桥旁边的TC5,换掉
呵呵
OK了!
就是这个坑爹的TC5

上猥琐近照一张

难度较大
精辟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的电流异常,神州本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
嗯,楼主还是判断的蛮准的,学习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主,怎么想到换电容呢?

网友(点评):
没办了呀

网友:
能否说下思路啊?像这种问题很难修啊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主板确实很操蛋,LZ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请教一下

网友:
就是,是经验还是灵感让你想到这几个电容?还是想给北桥供电滤波换换试试?

网友(点评):
冷静下来想了想,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
换电容的思路楼主详解

网友:
也很想知道楼主怎么会想到这个地方的电容的?经验么?

网友:
楼主,高明,T有见地了

网友:
这种怕不好修哦,真的要靠经验了哦

网友:
电容漏电有时真不好判断,只能逐个换

网友:
电容的问题是听让我们维修头痛的

网友:
LZ 为什么就能判定是北桥旁边的事!!!     请在详细的说一遍 OK 吗?

网友:
极性电容有的时候就是爱出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东西没有什么实际经验还真的搞不定啊

网友:
走投无路换电容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个下怎么会想到这个电容漏电的,好让我们这些新手多个学习的机会,最好在来个思路,怎么会考虑到是电容漏电造成的冷机可以亮的

网友:
没经验还真搞不好

网友:
完全没有明白楼主怎么判断到电容上面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