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220求助

楼主(2012-09-02):
原故障:开关管和1530A损坏无电压输出。换后可开机,但背光一闪即灭,但拔掉屏线背光正常。有一组灯管换成15寸的灯管机器又正常。二条都用22寸就一闪即灭。(已排除灯管故障)有没有朋友遇到过此现象?

网友:
把屏线换掉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
    换电容  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