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们仁兄可解释下华硕M2N68不上U,5秒断电的原因?在线等

楼主(2012-09-02):
   前些天店里来了一块华硕M2N68主板,故障是开机5秒断电,接着最小化测试也会断电。直接拿下U和内存仍断电,果断判断主板问题,还有保修直接发回厂家。结果杯具了

网友:
结果是什么啊,结果杯具了,主板没问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说的什么啊,华硕有的板不上U会掉电的哦

网友A:
华硕板不上U掉电很正常

网友(点评):
主板拿回来还是老样子,不上U就掉电?我是没碰到过这种现象,不过要发去返修的话,那CPU什么的肯定要交叉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板不上U掉电很正常

我至今也只遇到这一个。其它的主板没有进入返修时间的。还有一些品牌主板有这个毛病。所以不明白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是CPU问题,换一个X145的CPU就好了。还返厂了

我也知道啊,那个CPU是5400加的 双核当时就杯具了,其它我都测过OK啊.还有一次也吃过AMDCPU的亏,这U坏得真的.

网友:
华硕的AMD小板跟M2N68,和后面带SE 等等之类的几秒断电:
1,CPU坏      10%
2,北桥空焊  80%
3,BIOS程序坏   10%
动手之前可以测电压,拔掉12V小电源头就不会掉电了,哈除了CPU和CPU辅助电压测不到其他的都能测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