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xx部分芯片SOP转DIP为什么有不同的?

楼主(2012-09-02):
24C02到08用的是一种SOP8转DIP8的座子,而24C16和24C64用是另一种SOP16转DIP16的座子,24C的芯片的供电和写程序引脚是固定的而且从02到64之间都一样外观。为什么用不一样座子,在淘宝网转一下发现同24C芯片卖的座子不一样,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要是用的不一样请问24C32又要哪种转换座呢?

网友:
还要请问一下,像液晶中的24C芯片从02到16都有,要是写程序就要买2个转换座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空白中。学习中。

网友:
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
好多天过去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管脚位置是完全相同的
但SOP的宽度有不同,所以需要不同的座子

网友:
好像回帖不成功,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前几天我回复过一次,当时不知为何不成功。

24CXX的脚位是一样的,脚距也都是1.27的,但是有2种宽度,必须用不同的座子才行。

网友:
请问一下,24CXX脚距一样,什么2种宽度呢?,是芯片大小吗??

网友:
芯片的长度,大约都是5mm的,但宽度有2种,一种是5mm,一种是3.8mm

网友:
谢谢,明白了,看来要写SOP转DIP要买2个不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