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 3181这种芯片怎么那么容易吹坏

楼主(2012-09-02):
以前有几块intel865全是cpu没供电,测来测去adp3168cpu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满足的,vid,en,vcc,但就是没有pwm,索性好板上拆个下来试试,结果两块板子全坏了,后来再定了3个芯片,一个都没有成功,以为是其它问题,心都伤透了,后来20一块含泪卖给收垃圾的。
前几日,又弄到一个没有cpu供电的,还是那货,adp3181,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还是好板上拆一个试试,这次我温度下调10度(360),加快焊接速度,结果还是悲剧,两个芯片换来换去,没一个好的了。
昨日,我正好要买几个其它芯片,我就不信了,再买3个芯片(2元一个),今日到货,想好的用的烙铁焊,但是吹下来以后又想偷懒了,然后就加热焊盘,看到融化后迅速夹起ic对位,风枪吹芯片的时间不超过15秒(温度380),结果还是听到了轻轻的一声啪,上电试机你们懂的。。。。。。。。
本来都打算关门回家吃饭了,我偏就不信了,拿出第二个,我再来,这次我必须托焊。。焊好以后,久违的pwm电压出来了,3.3v不知道正常不,因为我已经拆掉3418了,总算是了却我一桩心病

请问这种芯片你们都是用风枪吹的么,我怎么吹一个死一个,我的风枪很便宜,166买的,无刷风机

补充内容 (2012-9-3 17:41):
我就是对着中间吹的。。。。。。这么小的东西四周吹和中间吹又区别么。。。。。。。

补充内容 (2012-9-3 17:41):
封嘴用中号的,最小号的太不给力。。。。。。

网友:
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一直是猛吹都没有事的

网友:
你风枪温度是不是偏高的,一般没什么问题啊,不要吹芯片中间,这个不会不知道吧,如果排除这2个问题,那就是定来的货是坏的。

网友:
风枪要用的,你的风枪质量一般,这样也会对芯片造成损坏,差的工具会让费钱又费力

网友:
吹的时候离芯片远点。

网友:
焊盘都已化了你还吹芯片15秒钟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网友:
你的风枪有问题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