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2-09-02):
三星NP R503H 用的什么板啊。在主板上看不到 板号··一接电源 直接 上了5安。。看来是大短了。没板号·急需图纸。。兄弟门块来救救我吧···

网友:
没图纸就慢慢搞呗,大断不要图纸也可以搞定的

网友:
慢慢测吧 电源芯片

网友:
慢慢断撒。。。。

网友:
短路要慢慢查 这么晚了急有什么用?

网友:
大短了,先测各大电感的对地啊。
我么急求图纸干什么?

网友:
大短需要图纸吗。可以不用的

网友:
大短的机子貌似很好修啊 一般用不上什么图纸的 直接拆

网友:
短路能从图纸看出来吗

网友:
大短路貌似很好修的啊!!!不用图纸的,先测测个个电感对地阻值,有对地的把电感去了,然后就用电击法去修,看看哪里发烫,一定要小心,发现烫能闪多快就闪多快。

网友:
三星的版号一般在内存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