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瓶今天真幸运!我用风枪重做9500GT成功了呵呵

楼主(2012-09-02):
今天真幸运!我用风枪重做9500GT成功了呵呵!前几天20元收了一片凄惨红9500GT高频版的600MHZ/2000MHZ;上机以后接VGA发现显示器上边发红;接DVI进系统画面不显示;果断怀疑GPU脱焊或者坏掉;用风枪加焊了半天;再次上级故障依旧;果断考虑换核心;核心是G96-300-A1;找了半天只有G96-309-C1;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原来的核心用风枪吹下来;从废卡上拆下G96-309-C1核心 值锡不讲了;清理焊盘;上GPU的时候感觉有难题果断先让四角焊上去;然后吹后边的中心;最后,反过来慢慢吹;知道锡球全部上去;感觉行了;就停止加焊;等量了,放上散热器;果断上机;显示正常了;FUNMARK烤机40分钟无异常;大功告成!不过还是有点担心;因为风枪温度面积太小;核心的一个小脚掉了点;但是能开机;玩游戏一切正常;FUNmark烤机40分钟;温度没超过60度;没有花屏;只有看电影硬解码;玩3D、2D的游戏没问题;

网友:
风枪真的可以???我试过不行啊

网友:
楼主幸运,风枪就搞定了,还是技术厉害啊

网友:
见识了  学习了

网友:
底下是不是还有加热炉啊,不然很高难度哦,成功率也很低。

网友:
很犀利啊!!!顶一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我用风枪弄好了两块G86 一个是G86-703 另一块 G86-740

网友(点评):
运气真好,楼主做台式显卡,你做笔记本,主板不变形?

网友:
只要加热好就可以了;均匀加热 温度不要太高,正好就可以 芯片先用120度吹5分钟

网友:
我也试过但是不行啊

网友:
楼主真幸运,这都行。成功率微乎其微啊。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来个详细过程吧给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搞不好就翻把了。

网友:
修这种老时代的卡真的没有意思,老时代的显卡就那几个东西组成太容易了,修一点高档的吧

有手高敢接我的贴子吗?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196%26typeid%3D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