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悲剧啊,一个同行换屏,把主板烧了。有心来看看

楼主(2012-09-03):
  一个联想G475集成的板子。同行换屏把主板烧了现在开机暗屏了。 Q82是一个P管,给同行还屏烧了,一连把Q81,Q83都烧了,然后我找了同样联想的板子,屏的供电部分一样的,换上,+LCDVDD_CONN。3.3也正常出来了。可是还是暗屏,晕。 28和30脚的5V也正常出来了。这个屏线的接口电压很多都正常,现在就不知道这个屏的灯管还需要那些信号和供电了。有朋友,可以帮帮忙看看。我也有想过改改,可是LED的屏改需要那些电压和信号,还不知道。

网友:
CE——EN量了吗,可能是它的欠电压了

网友:
屏线也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E--EN是从桥里面出来的。没电压

开启电压是需要的呀

网友:
新的屏线,同行把屏线的金手指都烧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电压是需要的呀

仔细看了下CE--NE是  EC KB930QF 出来的。和INVTPWM一样 都是没电压。都是从EC出来的,是不是我该还个KB930QF呢?

网友C:
2 , 4引脚有电压吗  测下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2 , 4引脚有电压吗  测下屏线

2. 4 有19V

网友D:
把18脚跟10。12脚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18脚跟10。12脚连起来就可以了。

确定可以吗?会不会EC冒烟啊、

网友:
屏的高压部分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可以吗?会不会EC冒烟啊、

不会,就是少了18脚的电压才亮不起来的

网友:
这个要看看,长个经验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就行了。

网友:
很简单的啊 和液晶一样的 供电 开启电压EN

网友:
你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发了两次的帖子了???

网友:
谢谢大家,谢谢晨翔电脑,笔记本修好了。把10#12#脚和18#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把12和18连在一起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