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遭雷击。。。。

楼主(2012-09-03):
接到一台联想F41遭雷击,适配器也坏,接上电源待机0.03A。按开机键无反应
测量PR2电阻电压12.5V,3.3V对地阻值000.用烧鸡大法IO发烫,拆掉阻值000。还是烧鸡南桥发烫
拆掉,3.3V阻值80殴,接入电源,待机0.02A,测量PR2电阻电压19v,3.3V和5V都正常。
触发0.20A掉电,测量网卡供电Q31   +2.5V_LAN到地,拆掉网卡阻值正常.还发现U21击穿拆掉。
接入电源待机0.02A,触发0.05A五秒钟掉电,瞬间测量3.3V和5V正常,PL10电感有1.8V,其他电感无电压。
看样子只有按时序来了
按开机测量KB926-32#高低高变化正常。18#PBTN_OUT#
3.3V也有高低高变化,SLP_S3#和SLP_S5#也是3.3V;测量KB926_95#SYSON是3.3V.
KB926_17#SUSP#这个就只有0.02V,现在就是很纠结呀,它没有电压,大师帮帮我吧

网友:
没有人帮忙了,只有再查吧,SUSP#这个信号只有0.02V,我想看看KB926-17脚有没有发出3.3V。我用刀片和烙铁将17翘起来和主板分开,开机测量有3.3V.,有电压就好办了,测量和SUSP#连接一起芯片,发现相连U8,和显卡板PU2,SUSP#到地,更换,开机就亮了,终于修好了,已经坏了南桥.IO.U21.网卡。U8.P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