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杂牌电视机问题

楼主(2012-09-03):
电视机打开半小时屏幕上方3CM宽的地方出现亮光带,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场扫描部分坏,电容,场块是重点

网友A:
哥哥都什么年代了还修CRT够那功夫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都什么年代了还修CRT够那功夫钱么?

哎,没办法啊,我们是做电视机售后的,必须修啊

网友(点评):
做电视售后来这里提问? 最直接就是场块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发热引起的,它要开机半小时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换场扫描块和电容,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现象管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