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主板上电时序问题求解

楼主(2012-09-03):
在广达主板的上电时序中,南桥待机时的时钟,是3VPCU和5VPCU产生后,南桥得到VCCRTC供电以后就产生的,还是按下开关键之后EC发出S5_ON信号开启3V_S5和5V_S5电压,然后南桥得到3V_S5和5V_S5电压以后才产生时钟的?搞不清楚了,忘高手解答

网友:
南桥的时钟一直都有,因为有CMOS小电池给南桥晶振供电,自然就产生时钟了,另外就算你没有CMOS小电池 晶振的供电来源也是3V线性小电压,从时序上讲,EC得到供电也就是3V线性电压才开始读取BIOS,完成后续操作

网友:
南桥时钟一开始就有没有什么时序

网友:
时钟是一上电就有,必须的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满足,就会有32.768

网友:
      跟EC一样的  待机时南桥晶振就会起震得

网友:
南桥那边一直都有的。,,

网友:
显然是RTC供电满足之后,就接着产生的RTC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