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电路分析,各位都来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2-09-03):
我看截图:   因为PQ35是p沟道场管,所以要低电平才能导通.我们看到PQ35的G极连接着N沟道场管PQ38的D极, 而PQ38的S极连接着地.所以只要PQ38导通,PQ35的G极就能变为低电平,PQ35才能导通.
但我的疑问是:  电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只有pq35 D极连接着 +DC_IN_SS 电压,pq35此时还没有导通,那么pq35的g极是否有电压? 电压从哪里来的?如果 pq35的g极悬空?,电压不是直接就过去了?  pr127  pr129 因为刚开始pq35没有导通,应该是没有电压的,所以也就谈不上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了.

还请各位指点一下啊,在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刚开始是P沟道管子导通的,但是不是完全导通,当G极接地后就完全导通了。

网友:
楼主对场效应管了解的还是不够彻底啊

网友:
PQ35内部有 个二极管,开始时提供极小的电流给后续电路工作

网友:
PQ35内部是有导通的二极管,是有小电流的了

网友:
不明白 还是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pq35的1脚与8脚之间有一个二极管看到没有,就是通过这个二极管导通的,但是不完全导通,真正导通需要G极电压被PQ38拉地后才可以

网友:
PQ35是P管  但是从D极进电压就相当于当成一个二级管用  刚开始不完全导通  G极拉低后 就完全导通了

网友:
G接地就是低电平,过PR127后还是低电平,这样设计是一种电路保护,若不正常出高电平PQ35就截至

网友:
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N沟道是高电平导通

网友:
好像都说的很清楚了。。。。应该懂了吧。。。。

网友:
看来还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
谢谢各位解答, 我还是去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