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啊,同行换屏,把主板烧了。搞死人了

楼主(2012-09-03):
联想G475的笔记本,同行带电换屏,不料把屏和主板都烧 ,(暗屏)厉害啊。拿我这修,一开始 Q82,Q81,Q83都被击穿了。同样在联想的板子上找到了同样屏的电源管理部分,全换了,+LCDVDD_CONN,3.3V正常,+LEDVDD19V正常EDID_DATA
EDID_CLK,5V正常 +3vs也正常。+LCDVDD_CONN的3.3V也正常。可是开机还是暗屏。LED灯管不需要高压,但需要那些工作的条件呢,有那位好心的朋友帮忙看看,我无解了。

网友(点评):
led没高压是点不亮的 ,你可以计算下 一个led是3v,10个是多少呢?我这个有个14寸的屏,是40个灯,需要多少电压能点亮呢?3.3v肯定是不行的吧?

网友A:
INVTPWM只是个什么信号啊,有谁知道。我量了没电压。

网友(点评):
是屏的开启信号

网友:
没有led供电 就是暗屏哦  查供电

网友:
点LED的就三个电压,跟LCD高压板上的一样,你查一下,如果有的话,就查升压部分。

网友B:
和LCD一样,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LCD一样,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

那,那几个是开启的信号电压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542182

网友:
楼主这值得笑吗

网友:
那几个信号电压是不可缺少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VTPWM只是个什么信号啊,有谁知道。我量了没电压。

应该是亮度调节,低电平最暗,高电平最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VTPWM只是个什么信号啊,有谁知道。我量了没电压。

随便拉个3。3V给PWM,看看背光是否能亮

网友:
屏线排除没有  ?还有 升压的开启信号   ON之类的信号  看看

网友D:
16 和20PIN看下 有无高电平

网友:
你查一下背光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亮度调节,低电平最暗,高电平最亮

INVTPWM
  这个是EC里出来的,也没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 和20PIN看下 有无高电平

16#没电压,20#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拉个3。3V给PWM,看看背光是否能亮

随便拉吗?
会不会烧东西啊。

网友:
呵呵,以后维修的时候注意点

网友:
引个3V看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升压板的亮度调节脉冲信号。。换个EC吧

网友:
等待高人路过!!

网友:
打16PIN阻止  没短路的话  直接和屏供电连起来

网友:
我也带电插过屏线,结果暗屏了,最后还是找同行修的,我也没有好办法了

网友:
我昨天碰到个DV4也是没有屏供电 查到低 悲剧 后来是因为屏线坏了   换屏线后OK   之前能点亮的所以没有怀疑屏线

网友:
看下这个信号的阻值,如果不到400以上的话,应该就是EC也坏了

网友:
期待楼主最后结果

网友:
带电换屏的话   EC估计坏的多

网友:
找到给灯供电的电路 电压比较高 电压正常 排灯坏 灯排基本很少坏 升压是否正常 仔细会查出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