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LCD 有背光,无显

楼主(2012-09-03):
有台IBM X200 LCD 开机有背光(不是白屏),但屏没有显示,但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屏和屏线都换过,有谁见这种现象?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他都有个屏检测信号,你看看那个信号有没有

网友:
不会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没可能是BIOS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
要么码片要么就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检查一下保险看看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x2000的是集成的吧   这款BIOS有出现这情况吗  求高手解释

网友:
没碰到过 期待结果

网友:
先 干 显卡 了

网友:
机器还没有搞好,开机电路到1.2A就是灰屏没显示,发现U61和U69 发热很大,不知是不是北桥真是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下屏信号 还有屏上的保险

网友A:
会不会屏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屏坏掉了。

屏没有问题的,换过新屏也是一样。

网友:
想办法证明下自己的屏是不是好的。也许只是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集成显卡,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看看是不是LVDS电路了 我就是搞不明为什么U61 U69会发热这么大。

网友:
修好了,是U69电路的C504短路了,换了正常了。

网友(2012-10-11):
这个是我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