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5 不显示

楼主(2012-09-03):
昨天接到的机!开机电流能跳到1.9A 键盘大写灯也能亮 就是不显示 客户那过来之前自己刷过BIOS说是一样的情况 我也在论坛里面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是一样的,显卡加焊过一样没效果还是不显示 论坛里面有位高手修好了 不知道那个C311电容是在哪个地方呢 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显卡

网友:
这位大哥的C311怎么改的呢

网友:
我在的主板上找了半天多没找到

网友:
大哥们能发个图上来吗??

网友:
现象-一样不一定问题一样

网友:
此机器别修了,我有图纸点位都没修出来,交换主板吧。很便宜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在那里啊

网友:
有点位图 还找不到吗

网友:
就是找不到啦 找得到就不说了 呵呵 能修的好尽量修好啊 交换也要300多

网友:
有点位都搞不定·那只能找高手了··

网友:
高手啊 帮忙把你修好的图片发给怎们这些半桶水看看

网友:
我的居然是硬盘问题

网友:
C311的位置在显卡的背后,那个帖子的大哥点位图截的是反的,没有选一下MIRROR,你把那个图左右倒一下找一下显卡背后,就看懂了

网友:
有图纸与点位也没找到真是件痛苦的事情。未必出的问题是一个通病吧,期待有好的结果

网友(2012-10-08):
不知道修好没有。

网友(2012-11-07):
我找到了,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找到后测量没问题啊

网友:
我刚修一台很相似的故障,刚开始加焊显卡也是没有用,后来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加焊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