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6M-A上假负载正常,上真U电压低求助

楼主(2012-09-03):
上假负载测CPU电压 PG 复位 时钟 PLL都正常 上真U CPU供电只有1.11V 电源管理芯片换过 VID组合测试没有脱焊 VID组合测试:VID1:0 VID2:0 VID3:1 VID4:1 VID5:0 根据图纸上的标示应该是1.25V 可是实际测的CPU电压只有1.11V 求思路

网友:
CPU换过 CPU座子加焊过 BIOS刷了 桥加焊了 还是不行
补充一下 上下管的波形测了正常 CPU电压无杂波

网友:
精英的吗?前段时间修过一批网吧的这种板,通病是 CPU供电,内存供电,另外诊断卡跑54 C1反复跑的话是桥挂,

希望能帮到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