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供电W83321G无输出及自已翻译的中文版PDF

楼主(2012-09-03):
  修到一块主板无桥供电,是W83321G的PWM供电电路.实测5脚为5V,1脚4.7V,其它脚全部0V,正常工作时7脚应为高电平.挑起7脚,供电输出正常.部份主板为了控制时序,外接电路拉低此脚电压来实现对桥供电时序的控制.往前跑线路,很快找到问题点修复.
个人翻译了版本的PDF,看到网上部份人说W83321G与W83321S不能代用,基实是可以代用的,厂家的PDF说明此两种型号只是无铅与有铅的版本.

网友:
具体问题再讲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A:
从PDF中的框架力可以看出,7脚在内部是一个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反相端接一个三角波发生器,输出端是一个门控制逻辑器,想要门打开,需要同相端电压高于反相端,7脚本来由内部软开启信号钳位过来的高平,如果外围电路人为拉低,当然无输出,断开7脚后内部提供高电平,当然可以开启.因为7脚的外围电路里接了一个三极管集电极,结果三极管的基极为高电平,因此7脚被接地,这里主要是因为前面的有些时序没跑完,造成这里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

网友:
自己翻译的话,只要讲到重点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PDF中的框架力可以看出,7脚在内部是一个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反相端接一个三角波发生器,输出端是一个门 ...

很清晰了,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
谢谢楼主了。我下了。

网友(2015-09-06):
引用 网友A:
从PDF中的框架力可以看出,7脚在内部是一个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反相端接一个三角波发生器,输出端是一个 ...

三极管的基极为高电平的话,你说的时序没跑完应该指的是在桥供电之前产生的单元电路主供电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