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要啥问题才会出现这么诡异的情况

楼主(2012-09-03):
我朋友发过来的,他换个主板就正常了,原来的主板用着用着用着屏幕上部分字会飘动,靠,免费帮网页做特效了。

补充内容 (2012-9-4 15:37):
记得曾经有问他说是785G的主板,可以开核,没用独立,板很新,没有爆电容,因为都要用一阵子才会出现这问题,看楼上这么多位的说法应该是虚焊。

网友:
电容有爆吗?

网友:
不会中病毒了吧     清下BIOS如何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见过。

网友:
感觉是不是中病毒了呢?装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显卡排除了没

网友(点评):
你要他排除显卡做什么?

网友:
集成显卡,北桥虚焊,芯片热胀冷缩的原故....

网友(点评):
你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中病毒了,重做系统看看不行的话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哈哈,字会飘动~~~~这块板我收了

网友:
我感觉是VGA接口的问题,接触不良,内部有氧化
或者是抗干扰性的关系

网友(点评):
怎么氧化也不会影响时间啊

网友:
第一次见有这样的主板,好像是效果字.真是其文.等待高手出现解答

网友:
换主板就能好的话。。考虑显卡了

网友:
先换个浏览器  不行的话 系统好好做个!

网友:
顶一个,又碰到个自已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

网友(点评):
不知道就不要乱说OK?

网友:
显卡问题把

网友:
集成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效果,跟PS做的是的,这个问题得用排除法了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