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板用手摸了,有手指焰怎样可以清除掉呢 求解

楼主(2012-09-03):
背光板用手摸了,有手指焰怎样可以清除掉呢 求解
清除

网友:
用脱脂棉,来回擦拭下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小心小心在小心就好啦。摸到上面在擦就麻烦了,越擦东西越多

网友:
弄干净就可以了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网友:
用手机贴膜那个东西擦擦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不管他了直接装器来

网友:
用棉签沾点酒精擦一下
反对楼主:
5.0
亮剑中福
等着哭吧

网友:
豆腐刀
反对楼主:

网友:
七楼的,好象不能误人子弟吧。酒巴精擦过以后,正面看不出,开机后,侧看很明显。
同意楼主:
5.0
豆腐刀
同意楼主:

网友:
不能用酒精之类的有机溶剂擦洗。

网友:
我用擦镜布

网友:
哥试过,越擦越多

网友:
找一块同样的坏屏,拆开换背光膜吧

网友:
我一般用清水擦

网友:
只能换了,越差愈多

网友:
我用面巾纸啊。

网友:
越擦越烂,找个屏背光换一下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宝贵经验,,非常的谢谢

网友:
维修一定要小心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