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金山毒霸怪问题

楼主(2012-09-03):
有客户说系统坏了,用diskgen发现硬盘没有分区了。重新分区装XP系统,装金山毒霸。装好后双击桌面的图标,金山毒霸界面显示几秒后关闭。鼠标刚放到右下角的金山毒霸图标,还没点击图标自动消失了。在官网上下载最新版的金山毒霸也是一样。请遇到过类似的师傅说说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清一下MBR然后重装系统吧。可能是分区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杀毒软件那??  非要弄景山的

网友:
要不你就装了2个杀毒的

网友:
装个360就差不多 了吧

网友:
系统没做好?系统有问题? 要么就是硬件哪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杀毒软件看看  360的

网友:
全部格盘,安装新的系统,在重启之前,先直接断电后,再实施重新启动程序。看看能否改变?

网友:
低格  或者mhdd 的erase

网友:
中病毒了吧

网友:
同意2楼的,重置MBR,然后全盘再格一遍.有种MBR病毒,重做系统后它依然存在,然后只要运行360安全卫士与360杀毒就假死.运行其它软件都正常.金山我没试过.不过症状来看很像.

网友:
还有MBR病毒?第一次听说,观望中......

网友:
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