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38去保护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2-09-03):
一联想显示器刚开始是用一会黑屏,我一看刚开机时图像正常,把高压芯片OZ9938的3脚短路了,去了保护。。。。现在的问题是机器刚开机图像正常,就是图像闪几下,不影响使用,,,但过一会图像慢慢变暗了。没有黑屏,各位帮忙看看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测下灯管的电流看是否平衡吧,换灯管吧

网友:
这是一个20的屏。。。我这里没这样的灯管。。。。。要不就不去保护了

网友:
有点象灯管的 问题。不行就要 改高压了

网友:
你把保护去了  可以一根灯管去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灯管严重漏电了,必须更换灯管。这情况去保护轻则烧屏,严重可能会引起火灾…… 。去保护的前提必须是灯管正常没有漏电,但最好还是不要去保护!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试试,看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有问题只是去保护是不可取的方法一定要将问题灯管换掉才是正道。否则后果有时是不可预测的。

网友:
高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