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滤波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12-09-03):
请教给位,ATX电源的大滤波电容是220uf,200wv,可否用330uf,200wv的大滤波电容代换?

网友:
可以的,但换电容不要忘了检查电阻.

网友:
完全可以,略大一点没关系的

网友:
可以的,电容大一点没有关系,耐压够就行。

网友:
耐压同等,容量大点没问题的!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我已经换好了,现在用起来没问题,不知时间长了行不行?

网友:
时间长短就要看电容的质量好坏了,还有就是你每天开机的时间。
最好在使用后彻底断电。

网友:
要上一对啊

网友:
最好是更换一对。

网友:
分压电阻看看 不然换上去其中一个很快就会不行

网友:
可以的,主要位置大小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