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卡在BIOS里面被关掉的原因

楼主(2012-09-03):
有一块V星主板拿去维修,故障原因,是一插电源就会启动,维修好后,关卡没有显示出来,后来咨询,发现在BIOS里面关掉了,更换什么配件会关掉呢。都有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什么关卡啊,网卡吧,是不是网卡拆掉了

网友:
刷过bios吗、、、、新手求解

网友:
网卡是不是换过新的啊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