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1掉电

楼主(2012-09-03):
接到一台东芝机子 客户说待机状态下扔到沙发上然后就黑屏了 现在拆开检测为拔掉显卡板电流跳变能上到1A左右 插上显卡板以后电流到200毫安停顿一下掉电 测瞬间电压除了显存的电感上电压为0.4V以外其他电感电压正常 显存对地一百四十多  现在没头绪了  请教一下

网友:
看看 CPU后面是不是NEC大电容。换 了 再说

网友:
换过了  而且空的那也装了两个330

网友:
这板很痛苦的哦,没图,上次碰到个不显示的,最后换板的

网友:
郁闷的是装上显卡板就掉电  不装还不掉

网友:
NEC大电容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