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叔来教教怎么判断显示器故障的。。

楼主(2012-09-03):
额。。就是一般的故障是由什么引起的 还有维修思路。

网友:
你都没有说是啥毛病,怎么告诉你维修思路呀? 一般的维修思路要先看什么故障,然后才能考虑怎么修?

网友:
你在哪里,到长沙来我免费教你

网友:
额 就是一般的不显示  亮一会灭

网友:
灯管,高压板,
一般都是这两个地方坏了。
需要更仔细的判断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A:
最常見的是電容大肚子,再來高壓板供電異常再來就是燈管壞了或是漏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常見的是電容大肚子,再來高壓板供電異常再來就是燈管壞了或是漏電

大肚子是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肚子是蛮多的

先把大肚子的換了再說吧  再補一下焊

网友:
不同问题 不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