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手中有块显卡盈通8600GT标准版客户说放了短时间就不显示了开机黑屏诊断卡跑C1循环电容没古包漏液显存也不烫手GPU电压显存电压正常风扇也转不知从哪入手求助中
显卡故障

网友:
估计还是电容的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A:
纯属个人独创,仅供参考,
显卡故障很好处理 只要表面没问题,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 用电吹风将对准中间芯片 吹至整个显卡都烫的不能手拿,90%能好 。
适合个人方案

网友:
我用过风枪不过每次都把桥吹挂了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
难道必须得加焊吗

网友:
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3-07-16):
又是加焊。这个靠手气啊。

网友:
先对地打阻值,测gpu背面电容,和pcie引脚,还有显示接口。确定是gpu问题再加焊,再不行就重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