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显卡驱动黑屏的问题越来越多,怎么修

楼主(2012-09-03):
加载显卡驱动黑屏的问题越来越多,怎么修
之前遇到T410I,cq36,hp另外一个型号,今天又遇到一台华硕的K40AB.
送来的时候电流跳变几次听到1.50a不动了,换ql60的CPU 更换内存,bios都试过了,故障依旧,于是加焊显卡,北桥,终于亮了,但是开机就出现这个不进系统的问题,一过滚动条屏灭再亮就没有图像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想换显卡,之前遇到过换了显卡没有好,不想再试着换显卡芯片了,有没有高手 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f8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楼主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这种情况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amd的一种种北桥就容易这样

网友:
进PE的时候也是加载驱动自动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