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求教内存供电

楼主(2012-09-03):
内存报警,换内存也不管用。可以看到这个Q37(是三极管还是场管?)糊了。 从其他主板上拆下一个换上能行吗?看不到上面的字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场馆吧,看看图不就晴天了

网友:
内存供电的一般都是N沟道的场馆,糊了的话你先查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这是845的板?内存供电一般是N沟道的场馆

网友:
看不清图啊  弄个3055换上去看看

网友:
晕。电脑主板基本上都是数字电路。那里来的那么大的三极管。看官子好像30V15A的官子。拆个相同位置的官子上去。其实随便找个板,然后随便拆个官子都行

经典!

网友:
最后一句很赞

网友:
N沟道的常规

网友:
从其他 板子上拆了一个位置相近的装上,居然可以开机了。谢谢。

网友:
都烧成这养了,看看啊又短路~!

网友:
基本都是通用的。

网友:
15N03,旧主板上经常见到很多,3055代换或者换个20N03的都行

网友:
场效应管

网友:
N沟道,场馆

网友:
如果是内存供电的一般是场管,没烧坏的话你可以用万用表判断是【三极管【判断:红笔接B极,黑笔分别量C和E极,要有有阻值,反过来再用黑笔接B极,红笔量C和E极,阻值要无穷大,】】还是【MOS管【判断:红笔接S极,黑笔接D极,要有阻值,反过来再用黑笔接S极,红笔接D极,阻值要无穷大。】】以上的判断类型的三极管是PNP的,MOS管是N勾道的

网友:
肯定是场管了,,,料板上任意拆一个就可以了,,,大巴大巴的

网友:
场效应管,内存一般是线性供电,场管+电容=线性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场馆、、、、

网友:
场效应管,可以用NIKO的P3055LD代换

网友:
兄弟,这场管能随便换嘛,,要看清楚代换哦。内存边的一般是稳压管

兄弟不能随便换吗

网友:
楼主运气好 没走弯路

网友:
下管的话就搞个3055 或0603上去 一半OK

网友:
在料报随便拆个cpu供电的场馆就行啦!

网友:
随便拆个场管换上就行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别看了,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