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内接黑屏外接花屏

楼主(2012-09-03):
同行拿来一台i3 dell n5010机子开机黑屏,外接花屏显卡型号是ATI 216-0772000.并会报警5声。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拆下重值还是一样。想发个显卡回来试一下,发现显卡比较贵。所以让大家帮看一下,是显卡坏了还是显存有问题? 第一张是没有进系统时的图像,第2张是进到系统的图像。

网友:
如果显示是花屏,有可能是屏或者屏线的故障,可是你外接也同样花屏那故障很明显了,你懂得!

网友:
这个情况百分之80是显卡  发吧 AMD的显卡重置没效果的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按着整呗

网友:
显卡果断换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也不排出显存挂B的可能性.

网友:
这个是显存问题,以前我修过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不一定啊,有的显卡坏也会是这样啊,我碰到的花,都是换显卡搞定的,当然也有修不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显卡芯片已经挂了,换了吧

网友:
你这个上来问不出结果的   显卡都没排除   兄弟果断点   客户不换就拉J8倒

网友:
是的,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和显存

网友:
换显卡吧,显卡多一点

网友:
收显卡的钱 先换显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也不排出显存挂

网友:
这问题算白问了,关键还是你价格报的怎么样,价格太低你就无法承担风险,价格合适就得发显卡换了试试了。没料换也不太好判断。

网友:
楼主,如果修好了,请发个贴,我也想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我的机子有8对显存不知可否逐对拆了试一下。

网友:
规律的花屏   多半是显存

网友:
显存坏了会导致内接无显示?我是没碰到过,显存有问题应该有显示但会花屏吧?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样你只能换个显卡了!

网友:
显存也重植一下,我修过一个联想的就是这样的,显存靠太近焊显卡芯片的时候显存那边虚焊了。
重植后OK了

网友:
怎么样修好了 没有呀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你还用想吗,I3的本客户坑定修哈,我修过,放心是显存的事,就像上面兄弟说的那样修显存收显卡的钱,挨个手工重植,故障不排除找我,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在做显卡的时候没把显存包好(隔热)或是机子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发热量大虚焊所致

网友:
先换显卡。。。。。

网友(2012-10-17):
现在碰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上来看看 我搞搞看 弄好了 给大家说下

网友:
我也是这个故障,修好了说下。

网友:
楼主一定要修好哦,兄弟们在精神上支持你,希望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主板是I3的还是AMD的 ,我有个I3的内接不显示,外接正常,重新做显卡还是一样,没头绪了

网友(点评):
说到这里就得看看显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