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LA-4111P R1.0不跑码!

楼主(2012-09-03):
换了北桥,换了CPU 还是不行,图纸也没有

这是版号,坛子里的图 都是r04的,不一样

这机器BIOS容易坏吗?

补充内容 (2012-9-6 16:02):
搞不定  换板了

网友:
先看是不是北桥问题的电流跳变,北桥旁边的小测试点会断开

网友(点评):
小测试点断开?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量量PLT_RST#,lpc总线上有无动作

网友(点评):
内存上吗? 没动作啊

网友:
这个机子BIOS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量PLT_RST#,lpc总线上有无动作

plt_rst#可以在无线网卡的22pin  lpc在ec引脚上啊

网友(点评):
PLT_RST# =3.3V lpc 无电压 大侠继续!!!

网友:
没有图纸是有点无从下手,,,,仁宝的主板BIOS都爱出问题

网友:
一般是北桥问题,这个板子不支持跑码的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再焊北桥

网友:
楼上有位好心的大哥给发了电路图了,不错。

网友:
上数据,这样大家不好帮你

网友:
先刷机  在 选择加焊北桥   先易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