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偶然用酒精修好内存的疑惑。

楼主(2012-09-03):
手里有块客户扔下的现代DDR2 2G内存,平里无事的里候就拿出来用像皮檫下金手指试机。试了很多次都 点不亮。喷了酒精擦试也不好用,认为肯定是硬件故障了。

今天一客户拿主机来吹灰,他自己吹的,吹完灰机器点不亮了,换个内存马上点亮,就吹下灰能吹成这样,把内存吹坏了?我想不太可能啊,我就用酒精帮他给整 个泡上,吹干后上机,点亮了

我就想我那个现代也这样试试,结果这样一试,果然好了,我真的疑惑了,平里金手指都 用像皮和酒 精擦试过,无效,那为什么用酒精泡过就会好呢?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吹一下灰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如果说内存上有静电导致的,那我的现代内存最长放置里间都 有一个月了,静电一直在内存上??

网友(点评):
引脚空焊,引脚导电不良都可能,建议你尽量别用酒精去泡,晒不干当心烧掉

网友A:
没有见过修手的把整个板子放进去清洗 。没有见过拿自来水洗主板

网友:
这个可能只是个偶然吧!

网友B:
酒精会腐蚀金手指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金手指暴漏在空气中氧化导致的,用酒精擦拭有可能没有把氧化部分去除掉,用酒精泡是进行稀释掉氧化部分,所以这样是正常的,也可以尝试用镊子在内存槽中滑动几次,也可以解决掉内存槽氧化部分。

网友:
泡在里面???
那还不如泡酒喝呢?

网友C:
我感觉不是金手指的问题,因为以前我只有喷金手指擦试,但是泡的里候 连内存颗粒的什么都 泡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酒精会腐蚀金手指的

腐蚀就腐蚀吧,还有更好的无毒的东西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修手的把整个板子放进去清洗 。没有见过拿自来水洗主板

我没说过洗主板啊

网友:
洗板水啊

网友:
我总感觉洗板水有毒,还是酒精安全点

网友B:
我收回用洗板水的话 洗板水只是清洗PCB板的 可以用橡皮擦内存条的金手指,清理。(内容来自互动百科)最好不要用酒精

网友:
吹是不会把内存吹坏的,可能是金手指时间长了氧化了,一时没有装好而已,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至于说放在酒精里面泡过就好了,酒精有很强的吸水性和清洁的功能,或许是芯片焊点之间受潮漏电等等造成的,确切的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不是金手指的问题,因为以前我只有喷金手指擦试,但是泡的里候 连内存颗粒的什么都 泡进去了

不错。。改天我把认不到的DDE2都放进酒精试试看。。。

网友:
会不会不关酒精的是,是泡了酒精后,吹干的那个动作,热风将内存里的潮气弄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收回用洗板水的话 洗板水只是清洗PCB板的 可以用橡皮擦内存条的金手指,清理。(内容来自互动百科)最好 ...

我那个内存,再擦就擦破了,又是酒精又是像皮的,我感觉不是金手指的问题。我觉得rngon说的更有可能

我分析了一下,同样情况的内存,颗粒上面都有品牌贴纸,可能贴纸和内存之间的异物导致漏电或静电累积,酒精冲走了里面的脏物,又释放了静电,可能就好了

金手指氧化是很常见的,但也很好解决,就是用像皮擦破金手指,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内存,再擦就擦破了,又是酒精又是像皮的,我感觉不是金手指的问题。我觉得rngon说的更有可能

...

明白了  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属于凑巧,不过也属于经验,

网友:
下次遇到用同样的办法试试,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很好理解  把灰尘吹到颗粒里面了 呗

网友(2012-10-03):
我给人修,原来是好的,扫了一下,擦了一下,上机不过了,打算用你的方法一试。希望能好

网友:
楼主,你泡了多久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下面脏了,泡下就好了

网友:
感觉版主说的在理点。巧合+幸运。如果真坏,这样不可能搞好的。

网友:
我经常把主板整个洗,有什么出奇的。我还整批的洗。

网友:
这样都行,我这N多坏条,没事我也来试试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哈哈。。肯定是跟你闹别扭了吧,你给它泡酒精里喝多了,然后就好拉!

网友:
我有好多条都不亮,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