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730不开机

楼主(2012-09-03):
韩国的本本,L730  HM65的单桥,刚一来的时候桥很热,电流在0.65-0.7-0.65之间跑,就是过不不去,换过全新的桥,换过后温度正常了,但是电流还是跳不过去,郁闷,板板的供电都是全的,还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机器有两个BIOS ,有一个是EC的,另一个在桥边上,感觉应该刷个BIOS,但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机器的BIOS,主板是DAOBU5MB8E0  REV:E,哪位能指点一下,给我提供一下本机的BIOS,QQ174070000,有的话,传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一条单条4G的内存,但是换了内存后,机器就会掉电,到0.65掉了之后不再触发,迷糊

网友:
谁告诉你们笔记本主板BIOS那么容易坏的。不要把修台机的三板斧拿到笔记本主板上来

网友:
不过内存。看电路图。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