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的BT下载速度为什么会超过联通的限制,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9-03):
我是2M宽带,平里下载东西速度大概在200KB/S,今天用迅雷下载了5G的BT文件,速度居然达到了2.49MB/S.

5G的文件很快就下完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下载速度会突破联通的宽带限制呢????

网友:
知道了也没有用的,那只对bt种子有用

网友:
突破个毛,你不知道迅雷可以盗链的吗,你这个文件在你那个小区别人的电脑有同样的文件,你就像从局域网一样直接复制别的电脑上的文件而已

网友A:
还要涂掉文件名,难道在下AV?呵呵,邻居电脑上有的,直接带硬盘去拷吧

网友:
在下毛片啊!哈哈!是不是苍井空的片子啊~!嘿嘿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如此呀!

网友:
大家小声点,楼主会害羞的

网友:
兄弟,可是苍老师的

网友:
我们是电话线的联通拨号上网,不存在小区局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要涂掉文件名,难道在下AV?呵呵,邻居电脑上有的,直接带硬盘去拷吧

我这在店里,自己独用的联通2M宽带,哪来的邻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在店里,自己独用的联通2M宽带,哪来的邻居?

联通网络是这样的,没有独用,你单独拨号就认为是独用了吗,那只是联通在同一个路由环境下做了PPPOE,不信你可以试下查查自己的对外IP,再找附近的用联通网络的查下

现在都是怎么做的,节省IP地址

网友:
LZ是不是下毛片!

网友:
好明显,下载的种子是联通内网的东西,否则是达不到此速度的

网友:
我这也是4M的带宽 照样也能超速到快900K 的下载速度。

通过迅雷 下载局域网FTP服务器中的文件 就能达到那个速度,至于种子数量问题,只要下载的程序,以前就是从网上下载的高资源文件,通过迅雷的 离线加速功能 就能获取更多的种子。

我这里速度上不去 因为FTP服务器架设在路由器里。

至于超速下载,基本上不能实现,ISP限速模已知的有账号限速,端口限速,账号限速还好说找个不限速的账号就行,端口限速,对个人用户来说无解,哪怕你有一个1G带宽的账号,端口给你限制多少,你只能用多少。
现在唯一的可能用上的漏洞就是 账号限速,如果账号没有设置多拨限制的话 那你的总带宽就是拨号数X单帐号带宽数,当然还有个前提就是线路要好了。不过这个漏洞现在很多地方也弄不成了。

进猫里就可以看见  下行端口速率 这就是ISP给你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