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EVAUATION COPY NOT FOR SALE求解

楼主(2012-09-03):
接到块志强U的G41主板。开机显示EVAUATION COPY NOT FOR SALE..键盘没作用。就像死机一样。刷过Bios换过IO问题依旧。有没有大虾遇见过解决问题了的。求解当中。急在线等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解决了没有的?

网友:
应该是flash坏了~!复发检验通过,正在复制信息中

网友:
能进入bios设置吗?关闭主板南桥:HDA CONTROLLER 的设置看看

网友:
键盘怎么按都没反应。进不了Bios

网友:
先把PS2修好吧。。或者插个USB进XIOS

网友:
USB的也不行。应该不是那的事情。是到这个界面就死机了。插什么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flash坏了  FIASH是什么???

就是物理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