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XP-X开机报错!

楼主(2012-09-03):
华硕P4XP-X开机报错!  如图:

出现此报错提示后,键盘完全失效。键盘是好的, 用PS2或者USB的 都一样。完全失效。
换过IO,刷过BIOS,换过CPU  内存 显卡  BIOS电池,  CLASS 跳线帽, 吹过3脚连接的3极管。 没思路了。

注意图片右下脚的光标,有时候,没出这个光标,可以进系统。。BIOS还是进不了。。键盘可以用。。  一般20次,可能有一次可以进。。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串口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
PS2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是报错导致键盘不能用?  看下键盘那写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
只剩南桥了,

网友:
先查串口芯片,不行再搞南桥。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还很复杂呀!期待高手的解决。

网友:
兄弟们,你们说的方法都试过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usb也不能用打一下阻值看来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重焊看下。

网友:
传口芯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偏大

网友:
大家主板修到桥, 还继续吗??  哥们同行一片板子25个大洋。 你为了25大洋去换个南桥。。 我们这里主板遇到桥的问题,统一,丢掉。。。

网友:
要是近就好了。。直接丢给我呀。。。。。。。

网友:
你是什么io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的时钟问题

网友:
软驱 键盘都报错IO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