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换内存座都用什么工具啊

楼主(2012-09-03):
除了锡炉外的工具,请指导一下

网友:
我用风枪加烙铁试过,很难搞!!!

网友:
我用吸锡器跟风枪。。外带镊子。。。把锡去了就用风枪慢慢吹,,,

网友:
取暖器,换这些槽子贼好用。。。

网友:
N多个针脚是有点费劲

网友:
保险做法是用吸锡器抽一遍,比较累人,不过不伤座。吸锡器要那种身材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