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器都修成这样了,那绝对经典!

楼主(2012-09-03):
不多说直接上图一看就知

IBMT40 机器,没见过这样的南桥吧。

网友(点评):
哈哈!楼主你赚了嘛 显卡到手了

网友:
DBM被黑了,鉴定完毕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我想是故意上上去,做样子的把

网友:
牛 为了交单

网友:
直接给装上了

网友:
T4的机器可以改双显卡了?真厉害!真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南桥才几个钱啊 什么世道啊

MSI
罪恶树枝?

网友:
呵呵,修不好只为交差了。遇到这样的二修板敢接单吗?

网友:
大小还能找个一样的,很不错

网友:
蓝桥 变 显卡

网友:
额 、话说弄过一个不知道几修的东芝,判断南桥,然后加焊 ,不行。换一个,还不行。最后换主板,主板发回来才发现那个南桥根本就不是那个板子上的额。

网友:
被动过手脚的机子最难搞定了,人为的,要是技术不是神一般,基本上是没戏了。

网友:
Y的,这货太牛了,竟然搞一个显卡弄到南桥的位置上,看第一眼让我很是迷茫,第二眼就恍然大悟了,呵呵

网友:
呵呵,,你也太杯具了,被前同行间接的整了!

网友:
高手、绝对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才几个钱啊 什么世道啊

卖废品南桥芯片要比这个贵,有收南桥芯片的听说不要这种ATI的。……

网友:
晕啊,,南桥居然整出个ATI的。。人才啊。

网友:
好牛X的一个人     哥你技术  可以去联想做高级工程师了

网友:
这货是随便焊上的  真是服了

网友:
由此可见,82801DBM的南桥可以和ATI的通用

网友:
ATI能代换南桥!经典~~!

网友:
哇,双显卡啊,好猛,以前遇到一个显卡用双面胶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废品南桥芯片要比这个贵,有收南桥芯片的听说不要这种ATI的。……

呵呵,有道理啊,以前那人肯定很抠门。看样子不像是为了多卖点钱,应付差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