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开机就进入CMOS

楼主(2012-09-03):
华硕A42J开机就进入CMOS是什么问题?每次开机都进入CMOS,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刷过BIOS,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时间能保存住吗?能的话可能是你刷的BIOS不对

网友:
装上硬盘吧,别懒了

网友:
没找到可启动设备,当然自动进CMOS设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