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容温度?

楼主(2012-09-03):
大家换主板上的电容,烙铁要调到多少度合适啊?我换的时候都是很难拆下来啊 拆了又很艰难才安装上去的。

网友:
技术不到家,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不是说350度左右吗?

网友:
350度可以了 加助焊剂  加锡  很好搞的   多练练

网友:
之前看到过烙铁的广告,说是,烙铁的回温性能要好,特别是无铅的板子,电容脚连接大块铜箔,就需要补温性能比较好的烙铁才能在铜箔把热量散发掉之前,让其持续升温,打到锡的熔点,否则就拆不下来,

60瓦的普通936开到顶勉强可以拆连大块铜箔的电容,一般近两年的无铅恒温烙铁都是75W以上的,

上面说的那个回温(补温)性能比较重要,名牌烙铁都做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