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L SE 上CPU 不复位 CPU无电压

楼主(2012-09-03):
如题 不上CPU 核心供电CPU电压 1.6V 其他电压也正常  诊断卡复位灯亮下灭  装上CPU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CPU1.6V 电压变为0 其他电压正常 CPU供电芯片 BD-AD AP-7K 已经换了 CPU测试是好的

网友:
测试EN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追线路,有可能上拉电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