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 CQ40 故障

楼主(2012-09-03):
HP CQ40 ,被人拆机清洁后,不开机。
目测外观 没有明显问题。
灯闪 不规则。
加焊北桥后 灯闪四下 ,
加焊显卡后 开机不亮屏,
更换显卡后 还是不行...
郁闷中...
不开机
显卡
陈祖平
板号是4114,如果是的话,还是建议换被桥在说

网友:
是不是掉零件了

网友:
电流多大啊,有没有跑码?

网友:
掉件的可能性很大。现在一些牛人都自己拆机清洁。我一般遇到这种人。要么报高价,要么拿走哥不修这样的机器。要给他个教训!~

网友:
说下电流怎么跑的啊。没几个人看灯来修笔记本的。只有DELL的看灯能修好一部分。

网友:
cpu有没有考虑过?

网友:
這cq40 北橋容易空悍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