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MD 690芯片组无CPU总线供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2-09-03):
主板 七彩虹 断剑C.A69T VER1.5A       AMD 690V+SB600芯片组
故障  不跑码
这个厂家的主板图纸很少见,网上也搜不到,因此就按常规的方法加自已跑线的方式来修.
首先上测试卡,不跑码确认为不跑码.

于是上假负载负载测试,无CPU供电,PG,复位当然也没有.不过内存供电已经正常.

再测发现总线供电也没,CPU供电是由ISL6566生成,查ISL6566 资料,37脚为为开启脚
跑线到了Q88 AZ339M的14脚,查PDF 知道这是个比较器,14脚是8脚与9脚比较后的输出端.

测9脚有2.5V,8脚为5V,当然14脚输出低电平,CPU供电不开启.从8脚跑线到一个三极管Q88的集电极,
接着基极跑到一个电阻R679的一端,因为有丝印比较难看到另一端到哪里,于是刮开绿漆,看到到了一个
R680边过孔到了主板的反面.
接着跑线,发现到了另外一端,又再次过孔到正面,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PG信号,但测过孔两端,就是不通.中间有一道明显的刮痕,但表面看不出是否断线,于是多刮一些绿漆,再测量发现还是断线,立即补线.
再次上电测试,CPU供电,复位PG都正常,同时总线供电也出来.其实总线供电跑线是ISL6566发出信号到AZ339M的7脚,2脚输出经一个三极管边到W83321G的7脚控制总线供电的开启信号.

上真CPU,主机开始跑码.

至此维修结束.
总节:维修前如果多观察外观,有时也许会节省很多时间,像我这块板也有刮痕,当然肉眼是看不到断线,但如查发现有这种刮痕的,多测测也许就早发现了.其它几根线虽然有刮伤,但我测过没有断线.
另外在此次维修中因为W83321无输出,我特别挑起过第7脚,发现总线供电能出来.也顺便把W83321的PDF给翻译了下.

网友:
楼主基础不错啊,不过查故障之前应该先观察一下板子吧

网友:
坚决同意

网友:
这样刮法也太残暴了

网友:
看似客户清灰尘的时候,不小心掉地上了,要不就是整箱运的二手版,被其他班子压到,一般拿到板子仔细看背面烧焦断线什么的已经成为习惯,楼主理论扎实,好样的!

网友(点评):
是别的电脑店平时收集一堆坏中的一个,这种板一般时序控制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因此写了一下

网友:
修这些板子还要一点耐心。。。。感觉自己耐心不是很好。。。。

网友:
技术到家就是王道,虽说目测第一,但也要实际测量

网友A:
楼主,你用的那个是什么工具跑线的???粗粗那个  嘿嘿

网友B:
跑线工具是亮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管怎么说,楼主的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还是观察不细心啊

网友(点评):
刮伤开始没有那么严重,这个是发现不通后自已又刮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工具是亮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管怎么说,楼主的技术不错

就是基地上买的小铜刷

网友:
l楼主确实可以,但是新手总还有些茫然.........

网友:
要慢慢观察啊

网友:
跑线功力要过硬才行啊,正在修炼中。

网友:
迷惘在跑电路中 总是跑不出来

网友:
电路不好跑啊!!!

网友:
有图纸就快了,为什么没图纸呀

网友:
很好的贴子,最喜欢来迅维网看这种带图文的贴子.给新手很大帮助

网友:
这电路跑的,羡慕吧。这样经验贴多发点,让我们新手也可以多借鉴

网友:
查故障之前应该先观察

网友:
有图纸就快了,为什么没图纸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6436-1-1.html
       这个成功维修好的案例   与有无图纸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接到主板首选就是要做到望  闻   问  切
望 有没有明显烧死  损坏的情况    即使更换 修补
闻 有没有腐蚀 烧焦的味道
问 询问出问题的原因  有没有给其他工程师修过
切 做好上面的三步后 确定大概的维修方向  具体检修   这样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5-09-0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那个是什么工具跑线的???粗粗那个  嘿嘿

就是普通小铜刷。

网友:
跑线功夫不错,挑起过W83321第7脚这里相当与断开了这个引脚与外围线路元器件连接,这时候7脚工作高电平由内部默认产生。

网友:
跑线工具不错。

网友C:
这里三极管Q88基级经电阻连接的PG信号应该是前面内存和VDDA2.5V供电正常后产生的。

网友:
发下 七彩虹AMD 690芯片组主板图纸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三极管Q88基级经电阻连接的PG信号应该是前面内存和VDDA2.5V供电正常后产生的。

请问这个PG是不是CPU电源管理发出来的

neco -1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PG是不是CPU电源管理发出来的

CPU电源管理IC发出的PG信号这里应该是开启桥和总线供电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