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的工作原理 [复制链接] 1#

楼主(2012-06-19):
高压开关柜、成套低压配电柜及动力开关柜安装
一、工艺流程
二、材料供应及注意事项
本工程高压开关柜型号为KYN28,共14面,其中断路器柜9面,电压互感器柜4面,翻线柜1面。
本工程中所有低压配电柜按设计要求均选用GCS型,共计38面。其中电容柜6面。此型配电柜结构紧凑,防护性能强。
产品订货应选用原两部定点认证厂家,设备订货宜按排在具备安装条件时到货,设备进场后,应存放在现场设备库内,邀请甲方共同进行开箱检查,制造厂的技术文件应齐全,型号、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附件备件齐全。柜体外观应无损伤及变形,油漆完整无损,柜内部电器装置及元件、绝缘瓷件齐全,无损伤及裂纹等缺陷。
三、安装前准备
在安装前先落实土建如下工作是否已经完成:
(一)、屋顶、楼板是否已施工完成,屋面、地面是否有渗漏现象;
(二)、配电房、设备房的室内装饰工程是否已全面完成;
(三)、各类预埋件是否已安装完成,是否符合设备安装条件;
(四)、房间门窗是否安装完成;
(五)、设备安装开始后不能再进行施工的其它工序是否全部完成。
高低压柜安装时,用叉车沿地下一层汽车坡道运到变配电室的最近距离后,改用人工倒链倒运,动力柜可用人力搬运,搬运过程中要固定牢靠,以防受力不均,柜体变形或损坏部件。
五、基础型钢制作安装
根据图纸要求,柜成排排列,安装在基础型钢上,配电室选用槽10的型钢。制作时先将有弯的槽钢矫平矫直,再按图纸要求预制加工好基础型钢,并进行除锈。基础型钢制好后,按图纸所标位置配合土建工程进行预埋。
安装基础槽钢时,应用水平尺找平、找正。基础槽钢安装的不平直度及水平度,每米长时应小于1mm,全长时应小于5mm。
埋设的配电柜的基础槽钢应做良好的接地。根据设计要求接地扁钢,两端分别与接地网进行焊接,焊接面为扁钢宽度的2倍。
槽钢上安装柜体,柜找正时,柜与槽钢之间采用0.5mm铁片进行调整,但每处垫片最多不能超过3片。找平找正后,应盘面一致,排列整齐,柜与柜之间与柜体与侧挡板均应用螺栓拧紧,柜之间接缝处的缝隙应小于2mm 柜基础槽钢的顶部与侧面接缝处的允许安装偏差如表:
项 目 允 许偏 差(mm) 检 验方 法
1 基 础
型 钢 顶部平直度 每米(全长) 1(5)
各抽查5处。拉吊线尺量或用塞尺测量。每项各检测一点
2 侧面平直度 每米(全长) 1(5)
柜
盘
安
装 每米垂直度 1.5
盘顶垂直度 相邻两盘 2
成排 5
5 盘面平整度 相邻两盘 1
成排 5
6 盘间接缝 2
柜的接地应牢固良好。每台柜宜单独与基础型钢做接地连接,每台柜从后面左下部的基础型钢侧面焊上鼻子,用不小于6mm2铜导线与柜上的接地端子连接牢固。
各柜之间采用母线连接,母线矫正、下料、加工、安装涂色刷油等均采用规范要求。
配电柜就位后一律采用螺栓与基础槽钢压接固定,严禁直接焊接。配电柜单独排列或成排排列时,其垂直度、水平度偏差以及盘面偏差和盘柜间接缝的总体偏差应满足下表要求:
序 号 项 目 允许偏差(mm)
1 垂直度(每米) <1.5
2 水平度 相邻两盘顶部 <2
成排盘顶部 <5
3 盘面偏差 相邻两盘边 <1
成排盘面 <5
4 盘 间 接 缝 <2
本工程中所有的配电柜内均分设工作零母排(N)及保护零母排(PE)以便分别压接工作零线、保护零线,配电柜的门不论门上是否有电器元件一律采用黄、绿双色软线与柜内PE母排连接。
六、注意事项
本工程选用GCS型抽屉式低压配电柜。在柜体安装前应注意检查以下各点,以保证使用要求:
(一)、抽屉推拉应灵活轻便,无卡阻、碰撞现象,同种规格的抽屉之间能灵活互换。
(二)、抽屉的机械联锁及电气联锁装置应动作正确可靠,在断路器分闸后隔离开关才能分开。
(三)、动触头与静触头的中心线应一致,触头接触紧密,以保证大电流通过触头不会过热。同时,抽屉与柜体间的二次回路连接插件亦能保持良好的接触。
(四)、抽屉与柜体间的接触及柜体与框架间的接触应良好,抽屉与柜体间接地触头应紧密。当抽屉推入时,接地触头应比主触头先接触闭合,拉出时则相反。
低压配电柜的订货安装应综合考虑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如与封闭式母线、电缆桥架的连接等,柜内预留的连接铜排相序应与母线槽相配合,相间距一致,电缆进入柜内与柜体之间的密封处理一律采用宝塔型橡胶密封圈,并在进入柜体之前将电缆固定牢靠,以防重力作用损坏柜体内铜排及电器配件等。
柜内母线电器安装中,不同相的裸露载流部分之间及裸露载流部分与非绝缘的金属柜架之间的电气间隙应不小于20mm,如不能满足此要求,必须采取绝缘防护措施
七、试验调整:
(一)、试验内容:高压柜框架、母线、避雷器、高压瓷瓶、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高压断路器等。
(二)、调整内容:过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调整及机械连锁调整。
(三)、绝缘摇测:用500伏摇表在端子板处测试每条回路的电阻,其值必须大于0。5兆欧。
(四)、二次回路如有晶体管,集成电路,电子元件时,该部位的检查不准使用摇表,应使用万用表。
(五)、接通临时控制电源和操作电源,分别模拟试验控制、连锁、操作、继电保护和信号动作。
八、送电运行及验收
(一)、合高压进线柜开关,检查电压互感器柜上电压表是否电压正常。
(二)、合变压器柜开关,检查变压器是否有电。
(三)、合低压进线柜开关,检查电压表三相电压是否正常。
(四)、送电空载运行24小时无异常情况,即可办理验收手续。
其实至少是两根线的,另一根就是外壳了,直接作地,也就是低电势点.
它的内部有个双向稳压管,它的工作电源即来源由此。它不导通时也有微弱的电流通过,以此来保持内部电子电路的工作,导通时有一定的压降,同样是为了给电路工作。它的电子电路是集成电路,耗电极微,输出用可控硅。
另外还有一种是用霍尔元件做的,是一种磁敏开关,常用在铝气缸上面,气缸里的活塞带有磁性,这样就只要两根线
接近开关工作原理分类:
接近开关工作原理
电感式接近开关工作原理
电感式接近开关属于一种有开关量输出的位置传感器,它由LC高频振荡器和放大处理电路组成,利用金属物体在接近这个能产生电磁场的振荡感应头时,使物体内部产生涡流。这个涡流反作用于接近开关,使接近开关振荡能力衰减,内部电路的参数发生变化,由此识别出有无金属物体接近,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所能检测的物体必须是金属物体。
电容式接近开关系列
电容式接近开关亦属于一种具有开关量输出的位置传感器,它的测量头通常是构成电容器的一个极板,而另一个极板是物体的本身,当物体移向接近开关时,物体和接近开关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使得和测量头相连的电路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便可控制开关的接通和关断。这种接近开关的检测物体,并不限于金属导体,也可以是绝缘的液体或粉状物体,在检测较低介电常数ε的物体时,可以顺时针调节多圈电位器(位于开关后部)来增加感应灵敏度,一般调节电位器使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在0.7-0.8Sn的位置动作。
霍尔开关工作原理
原理简介
当一块通有电流的金属或半导体薄片垂直地放在磁场中时,薄片的两端就会产生电位差,这种现象就称为霍尔效应。两端具有的电位差值称为霍尔电势U,其表达式为
U=K·I·B/d
其中K为霍尔系数,I为薄片中通过的电流,B为外加磁场(洛伦慈力Lorrentz)的磁感应强度,d是薄片的厚度。
由此可见,霍尔效应的灵敏度高低与外加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成正比的关系。
我厂生产的霍尔开关就属于这种有源磁电转换器件,它是在霍尔效应原理的基础上,利用集成封装和组装工艺制作而成,它可方便的把磁输入信号转换成实际应用中的电信号,同时又具备工业场合实际应用易操作和可靠性的要求。
霍尔开关的输入端是以磁感应强度B来表征的,当B值达到一定的程度(如B1)时,霍尔开关内部的触发器翻转,霍尔开关的输出电平状态也随之翻转。输出端一般采用晶体管输出,和接近开关类似有NPN、PNP、常开型、常闭型、锁存型(双极性)、双信号输出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