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系列 不定时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2-09-03):
CR31 笔记本能显示, 开机一分钟之内掉电 ,掉电后可以在次触发,
有人换8770 修好过。有人摘掉 u4  Q15 修好过,但这办法多试过不行。
掉电是这款的通病,有修到过的吗。分享下,,,

网友:
有显掉电最难整了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掉电寄CR

网友(2012-10-04):
我也正在修索尼的进系统后掉电,真是麻烦,所有的BGA芯片都焊过了。看来是电路上芯片有不良的,这犹如大海捞针,愁啊~

网友:
手上 有两台了  蛋疼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啊,郁闷的很。掉电了后还把公共端电压都没有,非得要COMS放电才OK

网友:
我手里有台SONY一体机,不过内存,量各大供电都正常,BIOS程序找不到,图线找不到,动了北桥也没解决问题,纠结的很呐!

网友(2014-08-13):
不好修啊 郁闷

网友:
应该是个通病的 ,没人知道么

网友:
目前没有遇到过,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通病。但是不好修。遇到好几天。都是这样那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