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09-03):
本人接修一台方正FH780-FB液晶显示器开机几秒钟就黑屏指示灯转黄灯待机,然后重按开关故障重复,换过电源高压板故障依旧,屏插在其它线路板上是正常的,请高手指点问题会出在那里。

网友:
灯管咯。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 系统限制: 1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是显示器没有信号的时候出现的一种正常情况!从VGA线一直到驱动版,逐一检查!

网友:
连上主机也是样的

网友:
你说你在别的板子上是好的 意思是屏没问题  电源高压板你都换了   还是不行 那说明原来的板子也是好的 重点检查驱动板  方正驱动板坏的多  一般程序坏  你要是没有程序刷 建议改了算了

网友:
方正的驱动板比较难改的

网友:
驱动板故障,先刷芯片吧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会好的。

网友:
测下灯管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