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创维32L01HM有背光有声音 无画面

楼主(2012-09-03):
创维32L01HM 夏普屏 板号:5800-A8M190-0030 VER1.1之前是电源灯闪 12V24V 一直掉电,换了块主板 现在有背光有声音 但是无画面? 是逻辑版坏?
掉电

网友:
屏线查了没,还有就是屏的电路板上有个小保险你查查开路了没。

网友:
量一下lvds..............................

网友:
呵呵换了主板有没有升级软件,背光控制有没有控制电压

网友:
查一下背光吧

网友:
换了主板,是不是背光接线没接好?

网友:
逻辑板问题吧,查查逻辑板上的电压